v3.0版本TD20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6-07-13):
最近新出的TD200文本显示器(V3.0),在S7-200 V4.0版本软件的向导中和以前的老版本有很的大的区别,似乎不用消息标志位,也不用激活标志位.那位大侠有用过这个版本的,请给本人以指导!!谢谢

网友A(2007-08-08):
消息的地址和使能位都是自动生成的
开始写消息的时候先不管地址的事
写完消息按确定,再到符号表-向导里面去找
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TD-SYM
里面放的就是面板上8个按钮的地址和你刚才编辑的消息的使能位地址

网友B:
其实信息标志位也是有的,你可以在DB块中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