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IL命令的详解

楼主(2006-07-13):
各位大侠好,那位大哥可以帮我解释一下,OMRON PLC的中IL,ILC 的功能及具体应用
谢谢~~~!

网友A:
IL,ILC为联锁和联锁解除命令.
当触发IL的条件满足的时候执行IL和ILC之间的程序,正常执行工作程序.就像IL和ILC不存在一样.
但是当触发IL的条件不满足的时候,PLC会认为IL和ILC之间的各支路都处于断开状态,因此支路上的线圈都处于断电状态.

网友B(2006-09-09):
IL ILC 当条件不满足时,程序还是进入扫描,但没有输出.使用时要小心.

网友C:
IL的执行条件如果满足,在它与ILC之间的程序才会输出有效,如果没有满足,则不执行其间的程序输出。

网友D:
8008204535问?手册上有

网友E(2006-10-15):
互锁指令

网友F:
这么多人讲,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G(2008-07-22):
手册上有 ;;;;;;;;;;;;;;;;;;;;;;;;;;;;;;;;;;;;;;;;;;;;;;

网友H:
哈哈楼主早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