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EJA110变送器用275能否变更输出状态

楼主(2006-07-13):
请教高手?急!!!!!!
EJA110A变送器,带HART协议,输出带开方,即SQRT,使用2003年罗斯蒙特手操器更改输出,即不要开方输出,按照说明书无法操作,是手操器软件落后了吗???

网友A:
可能操作有问题????手操器有正常显示吗?

网友B:
各厂家的手操器只针对自己的变送器,虽说都支持HART协议,但里面详细的操作还是有些差别的。手操器对于厂家来说那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点,能给别的厂家机会吗?对未使用本产品指定配套设备而导致的损坏,本公司概不负责。呵呵,这样的话见得还少吗。

网友C:
对未使用本产品指定配套设备而导致的损坏,本公司概不负责。呵呵,这样的话见得还少吗。
-------------------------------------------------------------------------------------
哈哈,有意思!

网友D:
我用275调过EJA,应该是没问题的,可你楼主在菜单中有看错的地方,再试试,同一协议的不会损坏仪表的,放心好了.

网友B:
我只是打个比方,意思是说厂家不希望别人插足自己的产品。
没有说会损坏仪表的意思,怪我没表达清楚。
因为我们公司代理Smar和ABB的变送器,Smar的手操器是个掌上电脑,界面人性化,同屏显示的信息量大,所以我希望也能用它来调试ABB的变送器,同为HART协议,零点量程都可调校,但其他的一些详细内容根本找不到。

网友E:
正常,那家也得留点自留地呀!
HART只有通用是公开的,常用的就不是完全开放了,特殊就是自留地了

网友B:
瞧我这笨嘴拙舌的,还是楼上的老兄比喻的贴切。

网友B:
哦,忘了告诉大家,BTA改名了,BTA这名儿太公司化,太程式化,我换个有人情味的。

网友C:
你这新名字让我挺迷惑呀,是蜗牛上过的树呢?还是蜗牛上面长的树呢?
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B:
蜗牛有人用了,我只好变成树。去哪儿都成,反正不用我走路。
没事,玩儿呗。

网友F:
以前,EJA专用通讯器是HART200,可以实现输出变更.还可以更改为线形或其他.同时,为测试输出电流是否准确.还有输出电流模拟输出.4,12,20mA三点.现在,EJA有HART通讯协议版本的.可以实现以上功能.275没试过.我们用FLUKE 744通讯可以.375也可以.

网友E:
我们得手操器也可以调EJA得表,还有罗蒙得、西门子、E+H等等大厂家都可以支持通用及部分常用命令,足够现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