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有使用温度450℃以上的照明灯么?

楼主(2006-07-14):
如题.谢谢

网友A:
碘钨灯和溴钨灯的温度可以比较高,能不能到 350度需要试验。

楼主:
谢谢,那也就是说目前市面上应该没有能用到450℃灯了?

网友A:
也许有,不知道。

网友B:
市面上没有直接能用到450℃灯,但灯具应该有,只是体积大系统较复杂。包括封闭绝热罩,石英透光窗,冷却系统(水冷或空冷),相应耐热等级的线缆。如果小范围照明要求不高,可以用外置光源石英光纤传导的方式解决。

网友C:
搞不清楚灯的使用温度和工作温度有什么严格的区别。

楼主:
使用温度 就是环境温度

网友C:
那碘钨灯和溴钨灯的使用温度都是1500度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