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保护方式的探讨

楼主(2006-07-14):
首先介绍4种类型的漏电保护器,并叙述了漏电保护器的保护方式、安装和接线,最后提出了必须加强运行管理工作。
  关键词漏电保护开关保护方式安装和接线运行管理

  1 漏电保护电器的类型

  漏电保护电器是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的简称,俗称触电保安器,是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类低压电器。用于低压电路中,作为防止人身触电和由于漏电引起的火灾、电气设备烧损以及爆炸事故的安全电器。其保护功能和结构特征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1 漏电保护开关

  漏电保护开关是由零序TA、漏电脱扣器和主开关组成并装在绝缘外壳内,具有漏电保护以及手动通断电路的功能,它不具有过负荷和短路保护功能,这类产品主要应用于住宅。

    1.2 漏电继电器

  漏电继电器由零序TA和继电器组成,它具有检测和判断功能,由继电器触点发出信号,控制断路器、接触器切断电路或控制信号元件发出声光信号。该继电器适用于较重要用电的用户。

  1.3 漏电保护插座

  漏电保护插座是由漏电开关或漏电断路器与插座组合而成,使插座回路连接的设备具有漏电保护功能。它主要作为移动式较小负荷设备、家用电器等需要漏电保护的电源。

  1.4 漏电断路器

  漏电断路器是在断路器的基础上加装漏电保护部件而构成,所以在保护上具有漏电、过负荷及短路保护功能。某些产品就是在断路器外加装漏电保护附件而组成的设备。C45系列断路器加装漏电脱扣器后,就成了家用等场所用的漏电断路器。

  漏电断路器根据极数可分为带两个保护极的二极漏电断路器、带3个保护极的三极漏电断路器和带4个保护极的四极漏电断路器。根据结构方式分为电磁式和电子式两种。

  2 漏电保护器的保护方式

  2.1 目前常见的保护方式及存在问题

  目前装设漏电保护器最常见的有两种保护方式:一种是在变压器低压侧装设总保护,另一种是在线路末端装设末端保护。这两种保护方式都存在一定的缺点,总保护的缺点是当线路末端发生接地故障时,保护器动作,整个供电范围全部停电。总保护的整定值过小会使总保护频繁动作,过大又使保护直接触电的效果相应减弱。在线路末端装设保护器的缺点是:保护范围太小,主干线发生漏电时无法保护。要想克服以上两种保护方式的缺点应设置多级保护。

  2.2 保护级数的确定

  对农村低压电网,综合起来有3种供电形式:

  (1) 电网有一条主干线路及很多分支线路,末端带有照明及动力负荷。对于这样的电网应考虑设置三级保护。一级保护(总保护)设置在电源出口处,目的是切除主干线路故障。二级保护(分支保护)设置在各条分支线路与主干线的连接处,目的是切除分支线路故障。三级保护(末端保护)设置在各家各户及动力点上,用来保护人身触电。如果分支线路所带负荷很少(只有几户),末级保护也可不设。分支保护应选用高灵敏型漏电保护器。

  (2) 电网从变压器低压侧分几条供电线路,有动力专用线及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的负荷(不允许随意停电,停电前应通知用户)。对于这种供电形式的电网应设置两级保护。一级设在各分支回路的出口上,二级设在电网末端。

  (3) 没有主干线的辐射电网且负荷不集中,是典型的梯形电网。这样的电网也不宜设置三级以上的保护。因为保护级数越多,总保护效果越差,分级保护配合更加困难,因此应设置三级保护。一级保护设置在电源出口处,二级保护根据保护范围设置在分支线路上,三级保护设置在电网末端。

  2.3 各级保护器的选择

  (1) 末级保护漏电保护器的选择:末级保护以保护人身直接触电为主要目的,安装在家庭、移动式电力设备、临时用电设备上,这就要求选择高灵敏度快速型漏电保护器,按规定,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小于或等于30mA,额定分断时间应小于0.2s。当漏电电流达250mA或超过额定漏电电流5倍时,分断时间应小于0.04s。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电网最大负荷电流。

  (2) 分支保护漏电保护器的选择:分支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分支线路包括进户线发生断线、接地等故障造成设备烧毁,电气火灾,人身间接触电。从这个目的出发,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应尽可能小,动作时间应尽可能快。但分支保护范围比末端保护范围大得多,分支网络的漏电电流相应增大。在选择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大于电网正常漏电电流的2倍以上。电网的漏电电流随时间天气不同而变化,这里所指的漏电电流是在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测试的电网的最大漏电电流值。

  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值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IΔn≥2I0;IΔn≥2IΔn下,式中:IΔn表示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I0表示电网漏电电流;IΔn下表示末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选择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最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值,作为分支保护额定漏电电流动作值。

  动作时间:选择延时型保护器要有0.2s的延时时间,选择反时限特性保护器时,额定分断时间≤0.2s。

  工作电流:大于等于电网最大负荷电流。

  (3) 总保护漏电保护器的选择:总保护的目的与分支保护相似,在选择漏电保护器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IΔn总≥2I0IΔn总≥2IΔn下

  式中IΔn总——总保护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IΔn下——下一级保护的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I0——电网漏电电流。

  动作时间:总保护动作时间应大于下级保护动作时间。根据《漏电保护器农村安装运行规程》规定,上下两级的保护器要有0.2s的延时时间。

  工作电流:保护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网最大负荷电流。

  3 漏电保护器的安装及接线

  漏电保护器接线应按说明书要求连接,连接导线截面应符合要求,对注明“电源”、“负载”的保护器不应反接,因有些漏电保护器的脱扣器,只是在零序TA有故障信号输出以后,使可控硅导通,瞬时接通电压线圈使销扣脱扣,这个电压线圈在漏电保护器切断电源以后要立即断电。如果反接,即使漏电保护器动作后,仍有电压施加在电压线圈上,有烧毁电压线圈的危险。

  组合式保护器安装穿心式零序TA时,主回路导线宜并拢、绞合穿过互感器,并两端距离应保持大于15cm后分开,以防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由于不平衡磁通引起的误动作。

  4 漏电保护器的运行管理

  安装漏电保护器的电网,必须按照《漏电保护器农村安装运行规程》的规定执行。经常检查线路和用电设备、消除漏电隐患,保证保护器的长期运行。对于动作的保护器要认真查找原因,填写运行记录,对运行的保护器要重点检查以下项目:

(1) 测试保护器漏电动作值是否符合规定。

(2) 检查电网和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

(3) 测量中性点漏电流,消除电网中的各种漏电隐患。

(4) 检查变压器和电动机接地装置是否松动和接触不良。

范围:所有通过该保护器的设备的负荷。

------------------------------------------
中国工控商务城     http://www.gkcit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