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高压变频器问题解答

楼主(2006-07-14):
本人就在接触ABB高压变频器多年,现在也在ABB工作,看到论坛这么热闹,希望能直接回答大家的问题。
有关ABB 高压变频的选型, 配置, 技术释疑等问题, 尽力为大家解答。

网友A:
请问您在哪儿?

网友B:
请问ABB高压变频器3000v400kw的报价,包括工程费用。我需控制的电机是3000v260kw,带的是渣浆泵。yqktz@sohu.com

楼主:
ABB传动 这边一般只作于变频相关产品的供货,比如变频器,电机,变压器。不知您称得工程费用为什么?
除了电机的参数,还需要电机的工作状况才行,比如需不需要过载?

网友C(2006-09-04):
我对高压变频很有兴趣,可加我QQ:634056870 沟通下。正想推广下此产品。

网友D(2006-11-09):
okcat,兄弟,现在有急事想咨询,可以更好的聊聊吗?我的MSN:dingrongxing@hotmail.com

网友E(2007-05-24):
碰到自家人了:)楼主,交流一下吧。021-61228861

网友F:
    您好!请教如果是6kv电机的话,那必然要改Y型为三角形接法。这样势必会造成电流上升,对电动机会不会造成危害,还听说过另一种说法:说上升的只是线电流,而对于电动机本身来说,每相绕组上电压和电流并没有什么变化,电动机不会发热!
    你能解答下这个问题吗?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推导公式来说明下!

网友E:
每相绕组上电压和电流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没有错的,这个是电机学的基本的知识,就是1.732的关系,没有什么特别公式

网友G:
市面上这么多自称ABB代理的公司,倒底ABB的代理体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H(2007-10-30):
有水泥厂高压电机项目做节能改造,现在主要寻找有技术实力的高压变频厂商合作.
能和你交流下吗?
联系人:徐松,电话13416354080.QQ:369237468

网友I:
请教,
有660V 630W变频器吗?
听说还有380V 630KW的
scott9032@126.com

网友J:
有660v 您用在什么方面?1140v也有 都是进口的...

网友K(2008-02-23):
ABB生产交交高压变频器吗?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网友L:
有需要合作的请联系我 北京华北总代  QQ787801445  13439428268

网友M:
AB高压变频器。QQ:172841184

网友E(2008-04-13):
13楼:如果需要ABB的,可以和我联系021-61228861 王

14楼:有690V的,也有380V的

 16楼:ABB过去生产过交交变频,现在已经停产。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N:
请问楼主:现在高压变频器的几种拓扑结构,你认为哪种更好一些。听说,ABB是采用三电平和五电平拓扑结构,分别制造3KV /6KV的高压变频。这种拓扑结构与西门子罗宾康为首所采用的多电平叠加的方案,优势在什么方面。

网友O:
国内生产中压变频器也有,不一定非要用进口。

我公司就是生产高、中、低压所有电压等级的变频器。

电话:13662643259    QQ:362168426

网友O:
我公司低压的380V电压等级的最大现运行的有800KW。可以生产到1000KW。

有兴趣可以电话或QQ聊聊。

网友P(2008-05-13):
怎么这么多做广告的垃圾

网友E(2008-06-23):
回复20楼:现有的拓扑结构基本可以分为:1.电流源型2.三电平型3.低压串并联型,好坏需要你自己去感受,我说的你可能不信。

ABB五电平是采用高压元器件实现的,没有串并联在里面,只是在三电平的基础上做了星三角的转换而已

网友Q:
赶紧顶啊 不要沉默了

网友R:
什么``ABB``都没看到解决方案

网友E:
你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五电平现在至少已经有上百台的业绩了

网友S(2008-07-23):
中国的三电平都没搞出来,人家已经五电平了,羡慕中。。。

网友T(2009-01-14):
想咨询下啊,3kV 800kW的交流电机配ABB多少kVA的高压变频器比较合适,价格在什么范围内,相对其他变频器厂家有什么样的技术优势!非常感谢

网友U:
有水泥厂高压电机项目做节能改造,现在主要寻找有技术实力的高压变频厂商合作

QQ; 422473836

网友N:
三电平或者五电平的概念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仅仅是在控制上的一些差别,例如,三电平就是在原来控制正负电平的基础上,控制一个近似0电平的信号,主要是解决输出电压谐波过大的问题,从成本上讲IGBT的数量增加一倍,但是,器件耐压可以降低。ABB的五电平,与三电平原理相同,主要是为了解决,IGCT耐压不够的问题。

     高压变频器采用这种技术的主要是西门子和ABB,低压变频器是日本安川电机。不得不说明的是,业内认为,IGCT虽然性能不错,但是,由于制造工艺尚不成熟,质量稳定性比较差,故障率较高,另外,更换备件的成本也很高。建议,选用IGBT版本变频器。

网友V:
IGCT综合了IGBT快速能力和GTO的大电流能力, 又是压装封装-可靠性高-无高压IGBT内部单元引线问题,是电力电子技术的潮流.

对于3KV电压等级的传动,该功率元件已经是相当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