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电机制动问题

楼主(2006-07-14):
我现在有个普通电机7.5KW,现在想停止时给信号马上停止,就是说没有惯性。如果用带制动电阻的变频器是可以实现的。但价格太高。电机速度不用控制所以不想用变频器。还有只想加个制动电阻。不要变频器。我不知道怎么控制。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有一种方法叫半波单向能耗制动控制线路,你查一下,不行你给我发信,我邮箱 lhdy1980@126.com

网友B:
用一个时间继电器,给一个时间段的反向力就搞定了!

网友C:
直流注入制动

网友D:
买个带刹车的马达,应该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或者,参考教科书中的 能耗制动或反转制动阿

网友E:
加个抱闸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支持小小电工008

网友G:
用时间继电器加整流二极管

网友H:
锥型转子的电机,支流制动,反接制动,电磁抱闸都可以吧

网友I:
对加抱闸

网友J:
机械制动和能耗制动
包括短接制动,直流制动

网友K(2007-06-28):
用刹车马达,进口的0.02秒准确刹住车,请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http://looooook.diytra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