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测一个压力传感器是否合格?

楼主(2006-07-14):
我今天用万用表的mA测量传感器!是否正确?多少范围合格?大家帮帮忙!急问!!!!!!!!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过一定压力,用万用表检测电流是否合适。

网友C(2007-11-19):
当然万用表精度要高

网友D:
当然先要有个好的万用表了,给压力传感器加已知压力(这个要准确),根据量程换算出变送器应该输出的电流;看和你测出来的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E(2011-07-14):
我也是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F:
如果测表压的,电流4...20mA输出的传感器,你只需要在大气压条件下,测回路电流4mA,,则说明传感器零点没问题。

满程的话,就是加压力到满,看是否是20MA的。

网友G(2011-09-21):
可以同时测电流和压力啊,加我462089956

网友H:
看输出  4——20mma

网友I:
应该用过程控制仪表,可以输出有源信号,比如FLUKE753、754

网友J(2011-11-01):
楼上够黑的,好像FLUKE 719就够用的了吧

网友K:
没测试过

网友L:
一般是串接到信号线缆上看其显示的电流信号大小与被测压力的对应关系是否一致。

网友M:
拿个万用表,只是能看看,是不是有信号,信号是不是变化

至于合格不合格,

单凭个万用表,不中鸟,,,,,,,,,,,,小乖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