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714外部时钟可用?

楼主(2006-07-14):
说明书上说有两个外部时钟可用,0号对应正弦信号,1号对应方波.
但是设置中只有设置:内部,外部时钟两种选择,没有选择使用哪一个外部信号的选项(AD_DMA_DB),而实验的结果发现只有正弦信号可用,而无法使用1号方波输入作为采集时钟。

而且如果使用activeDAQ控件的话,也没有选择使用其他外部时钟信号的位置。

请问:如何在采样程序中使用外部时钟1作为采样时钟呢?

网友A(2013-01-09):
楼主请问你知道为什么需要外部时钟为正弦信号吗?我用的PCI-9820外部时钟必须是正弦信号,我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