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问:MF47型指针万用表哪里质量好?

楼主(2006-07-14):
请问指针万用表,比如MF47型哪家单位生产的质量比较好,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中国南京电表厂生产的为好,也见过同型号的也许是南京其它厂生产的电表,不同的是内部电阻类型及功率有所不同。前者有线绕电阻其它电阻功率较大,后者电阻功率很小且线绕电阻用得少。

网友B:
南京仪表四厂的最好

网友C:
同意李明的

网友D:
是南京的好

网友E:
南京的不错!
不是所有南京的都好,有好多挂南京产地的,质量不是太好。一般情况下,重量大的质量好。

网友F:
当然是南京的好了,一定辨别真伪.

网友G:
MF47型这样的指针表就那么回事了,不要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