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吸力的计算

楼主(2006-07-14):
请问:要加大电磁铁的吸力,对线圈的线径和匝数应做出什么样的措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以前有人教过我~~跟线径匝数都有关系~~
要不你把现有的数据列出来~~我明天问一下看~~
曾经改过一个进口的~~费了好多功夫

网友B:
电磁铁的吸力, 不光是取决线圈的线径和匝数,首先铁芯的磁通量要有足够的余地。

网友C:
支持楼上,与功率有关

网友D:
    周公说的好.如果楼主说的电网电压较低,电磁力偏小,可适当加大线经减少匝数,能加大一点电磁力.

楼主:
谢谢各位!
    电磁铁为交流电磁铁,现在要使电磁吸力增大到原来的4~5倍,原来的线径为0.41mm2,匝数为780匝。现在线径为0.69mm2,匝数应为多少,如果电磁铁重新来做,铁芯的高度和厚度应如何处理?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

楼主:
这方面的知识我很欠缺,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具体的计算’牵扯到磁场、气隙,材料。不是一个公式能解决的。建议你看 《电器学》《电器制造工艺》,当然你的高中物理要差不多。

楼主:
 请问:周公
     如果是DC24V的电磁铁,线径增大,匝数应增大还是减少?

网友E:
http://www.dgzj.cn/dgbbs/dispbbs.asp?boardID=28&ID=13196

网友B:
产生一定的磁场,需要相应的安匝数,就是匝数和电流的乘积。和线径没有直接关系。线径是按电流、散热条件、设计工作温度选择的。‘线径增大,匝数应增大还是减少?’这样的问题无法回答。

网友F:
在原基础上要加大吸力的话,可以提高电压,但这个电压要有个适度,不能使线圈和铁心发热.

网友E:
DC:
    F(吸引力)=u(真空磁导率)*N(匝数)平方*I(线圈内电流A)平方 *S  (铁心截面)/4L(气隙长度)平方
  AC F=1/2*(b0/5000)2次方*S(千克力)   b0--高斯..气隙磁密. s--磁极总面积 平方厘米

网友E:
AC的加大铁心吧,磁密提太多.损耗大会发热的

网友G(2007-12-02):
各专家教授学者 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能不能制造出吸力600公斤 行程30的直流电磁铁啊
要 是能做出吸力200公斤 行程100的也行啊

网友H(2010-07-02):
直流电磁铁吸力公式?学习学习

网友I:
Fat¬=107/8∏×B2S

网友J:
对:别墅 关于

Fat¬=107/8∏×B2S

内容的回复:

能否说明白呢? 你的公式里面的字母表示什么呀?是计算电磁铁吸力的吗?是直流还是交流呢?

网友J(2011-06-11):
一年了,电磁铁的吸力公式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悲剧

网友K:
要加大电磁铁的吸力,对线圈的线径和匝数应做出什么样的措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电磁力的大小与电磁铁的磁通Φ或磁感应强度B大小成正比;

2、所以电磁力的计算公式,可以变成电磁铁磁通Φ或磁感应强度B的计算公式;

网友K:
3、根据磁路欧姆定律:Φ=IN/Rm

1)电磁铁磁通Φ与线圈的磁动势安匝IN数成正比;

2)电磁铁磁通Φ与磁路的磁阻Rm成反比;

网友K:
4、线圈的匝数N与电压有关系,电压U高时匝数多;

5、线圈电流I与导线截面成正比;

网友K:
6、磁路的磁阻Rm,与磁路的截面积δ成反比,与磁路的长度L成正比,与磁路的材料的磁导率μ成反比;

网友K:
7、综上所述,你要增大电磁铁的电磁力,你可以:

1)增加线圈匝数,也可以同时增大线圈电压;

2)增加线圈电流,也同时增大导线截面;

3)你可以选用磁导率μ大的软糍材料做铁心;

网友K:
8、你要的电磁力计算公式,不存在,因为你的电磁铁的电磁力大小本身不确定;

网友L(2011-12-01):
刘老师请帮帮忙,不明白式2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L:
悲剧啊,我竟然不知道这么个简单的公式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顶起此贴。

网友M:
电磁吸力公式:F=(10^2)*(B^2)*S/(8π)  ;F是电磁吸力,单位是N;B为气隙磁感应强度,单位T;  S是磁极截面积,单位平方米。

对于具有电压线圈的交流电磁机构,设线圈外加电压U不变,交流电磁线圈的阻抗主要决定于线圈的电抗,若忽略电阻不计,那么    U≈E=4.44*f*Φ*N;  于是 Φ=U/(4.44*f*N)  其中,U为线圈外加电压,E为线圈感应电动势,f为电压频率,Φ为气隙磁通,N为电磁线圈的匝数。

在一些要求可靠性较高或者操作频繁的场合,一般不采用交流电磁机构,而采用直流电磁机构,因为一般U型铁心的交流电磁机构的励磁线圈通电而尚未吸合的瞬间,电流将达到额定电流的5~6倍,E型铁心的则要达到额定电流的10~15倍。如果衔铁卡住或者频繁操作,交流励磁线圈可能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