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扇的问题

楼主(2006-07-14):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电扇不转了,有时采用手帮忙转一下,电扇很快就正常转动起来,这时一般是更换启动电容就行了;但是,有时候对不能启动的风扇,通电后,手去转动时,感觉很紧,失电后反而更松,这种情况,是怎么会事呢?

网友A:
电机拖底了

网友B:
换两个新轴承试试,我以前遇到过.但也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C:
当电容不起作用时,单相电机的磁场不是旋转的,所以手转动时反倒紧了。

网友D:
这种情况说明:
一,绝对不是电容的问题!
二,电扇转子部分肯定得电,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无法转动!
三,估计卡死情况教多!

网友E:
一般都是卡死,我也经常遇到这类问题。

网友F:
步司磨损或步司松动.

网友G:
你不妨先换个电容试试,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清洗轴承也没用凡是能加油/清洗的地方都搞过,后来换了电容就好了!具体用原理讲我也不懂但问题解决了

网友H:
电机拖底,轴承磨损或电扇转子磨损

网友I:
不通电的时候,电机转动时可以动,说明传动和润滑是好的,通电了电机就不动,问题在线圈之间漏电了只有嗡嗡声.换电容是没有用的.

网友J:
有可能是电机线圈受潮,轴承上锈了

网友K:
这个问题一定是电容击穿造成的

网友L:
转子偏了

网友M:
我认为也是电容击穿问题,因为通电手转反而紧说明相为不对,电磁 吸力而使其变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