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在线等待,急急急!

楼主(2006-07-14):
各位大虾请执导,在欧姆龙CPM1A的编程环境下, 上升沿怎么编写?

网友A:
用DIFU就可以啊

楼主:
我说的不是DIFU和DIFD,我说的是触点直接就是上升沿,象三菱那样的触点型上升沿.

楼主:
谢谢我爱我家!
但是这样是不正确的,你没有看到“0.00”是红色的吗?

网友B:
插入普通触点,然后再属性中区别里选择上升,确认即可。

网友C:
那就这样
LD 000
DIFU 000
LD 000
SET 1100
上升沿是DIFU
试试吧

网友D(2006-09-18):
我觉得我爱我家的写法是对的。应该是CPM1A不支持这种写法。在CJ1M中是可以。平常我也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D:
用DIFU的话我发现用在那个型号都没问题。就是用多了一个BIT。但能重复使用。

网友E:
I DIFU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C系列不支持这种写法。在CJ1开始就可以

网友G(2007-02-06):
CPM1A不支持这种写法!
http://www.jiangweny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