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属于PLC么

楼主(2006-07-14):
小弟最近看到一本介绍西门子logo!的书,说logo!不属于PLC,那属于哪一大类呢

网友A:
智能继电器

网友B:
PLC有他的三要素的只要满足他就是plc,logo也可以说是plc只不过简单的

网友C:
现在的PLC其实已经在原有意义上升华很多,Progra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控制器,LOGO符合最早的定义,但已经无法适合现在的叫法了

网友D:
算简单的PLC吧

网友E:
也算不简单,能在机上编程,不用编程器,方便.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答复!
LOGO!发展前景如何,目前适用于哪些场合呢?能被传统PLC取代么,价格与PLC比较呢

网友F:
LOGO才是真正的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网友G:
不能算是真正的PLC;

网友H:
是学习 plc 最好的入门工具

网友I:
LOGO才是真正的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严重同意
现在的plc因该叫pc,这个一般的plc书上都有说明!
价格便宜,就是速度慢了点,功能简单了点,一般的逻辑控制的话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J:
LOGO!既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它于1996年在德国西门子公司问世,同年投入市场.LOGO!不是PLC,不具备数学运算功能,但它在很多方面优于PLC.LOGO!本身就集成了编程能力,用户只需使用LOGO面板上的键盘与屏幕,就可轻松的编写控制程序,并可随时修改程序以及调整参数设置,继电器输出的LOGO!的承载电流高达10A,无需中间继电器与接触器,可直接接入负载.LOGO!提供了12V,24V和115V-240V三种工作电压等级,可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场合.
LOGO!也不是继电器,它更加优于传统的继电器.它的外部接线极其简单,只需连接输入和输出,由于内部集成了多种继电器功能,通过小小的一快LOGO!就可实现复杂的继电器控制任务.

网友I:
“LOGO!既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LOGO!不是PLC,不具备数学运算功能,”
不矛盾吗?一边说是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可又说不是PLC
PLC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K:
刨根问底呢?累不累呀!
是PLC!

网友L(2006-11-20):
现在很多东西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干吗非要较真呢.

网友M:
应该把他定义在逻辑继电器的行列里吧,象金钟默勒一样

网友N:
应该算PLC,只是没有运算功能的PLC

网友O:
那它能有多少点的输入  输出呀

网友P:
简单的PLC!

网友Q:
  智能的可编程的继电器

网友R:
又学了点知识

网友S:
4.0版本开始可以用梯形图编制了

网友T:
logo!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U:
学习了,有收获

网友V(2006-12-25):
LOGO的程序会丢失吗?

网友W(2007-02-01):
logo当然属于PLC,他是西门子PLC家族中的微型PLC。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的功能已经具备中型PLC的功能。现在LOGO的应用非常广泛。
你可以到书店去买一本有关LOGO的书籍看看,学西门子PLC,从LOGO入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X:
  我们是台湾的一家公司,我们生产全世界最小的PLC,我们公司的PLC有自己的特色,它点数不多,特别适用于小型机械.在性价比方面可是说是很理想的进口替代品.如果您有兴趣,可以打开我们的网站www.comwap.com.tw
MSN:irex@hotmail.com.tw  QQ:504896653

网友Y(2007-03-12):
最早的PLC主要实现的是逻辑控制功能,按最早的PLC的定义,我认为LOGO是PLC

网友Z:
LOGO不是PLC,西门子自己也是这样定义的.
其实,如果说它是PLC,那只是从以前对PLC的定义来理解的。现实的LOGO!,在功能上和PLC的区别是很大的(弱小),价格上也要低的多,在编程使用上和PLC也是有着很大差别的,所以到底是不是PLC自己理解吧。反正西门子说不是。

网友AA:
     应该LOGO不是PLC,只是一个逻辑控制器吧。

网友AB:
本人最近碰到一问题,有一LOGO控制器突然出现输出继电器在释放的时候出现频繁动作的现象,另一输出点在没信号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吸合状态,开始怀疑程序问题,但把其它运行良好的LOGO换上出现同样情况。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C:
是小型或者说是微型的PLC,但是他的用处还是比较广泛的。

网友AC:
HS
可以说的更加明确一点吗?你的LOGO是控制什么的,外部线路状态如何?这都是判断故障的重要信息。

网友AD:
我是用LOGO的,多用简单小型的机器控制,优点:价格便宜,编程简单方便,带负载能力强,继电器输出一点可以10A,.....缺点:功能太过简单,输出点太少才4点,有时扩展的话只用输出不用输入,太浪费,....

网友X:
它很小巧,亦很灵活。它被称为全世界最小的PLC。它在中小型机械上表现完美,成为中小型机械的宠儿。可以在工作中任你随意拔插,上机后照样表现它的稳定的特性。它的价格优势同样具有吸引力
www.comwap.com.tw
0512-81638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