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直流互感器、交流互感器的区别

楼主(2006-07-14):
如题,直流互感器、交流互感器的原理有何区别??
如果使用直流或交流测量交流或者直流电流,会发生什么情况??
为何买互感器时,大多互感器都只说明是电流互感器,不表明是直流还是交流,是否说明交、直流都可以测量??
希望关于此方面的问题,大家一并来此讨论,欢迎你的参与!

网友A:
电流互感器都是交流的,我还没见过直流的!互感原理
直流的那叫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原理

网友B:
曾经看到过直流互感器,铁心,线圈,还要加上交流电源。原理大概是工作在磁通饱和过饱和到线性这一段。再查查看。

楼主:
l、串联式直流互感器原理图
直流互感器是由2个铁芯及4个绕组构成,互感器的失芯A和B是用高导磁系数的铁磁物质制成的,它的尺寸完全一致。两铁芯的一次侧彼此串联,直流电流通过一次侧,二次侧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并通过桥式整流器接到辅助的交流电源。二次侧是这样连接的,即在辅助交流iz的一个半周波内,其中铁芯A里磁通的交流分量与一次侧直流所产生的磁通反方向,而在铁芯B里,这两部分磁通方向相同。在另一个半周波内,铁芯A中,两磁变为同相,而铁芯B中,两磁通变为反相。
2、直流互感器工作原是
饱和电抗器的直流控制线圈成为直流互感器的;次线圈,交流工作线圈成为二次线圈。直流互感器的原理实质上是当铁心被交直流线圈同时激励时,直流电流的大小引起铁芯饱和程度的改变,使交流线圈的电抗大小发生变化,交流电流及串在回路中的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会相应改变。当直流为被测电流时,由取样电阻上可得到正比于直流电流的电压。

网友C(2008-01-20):
有一种D.C.C直流电流比较仪,是一种直流电流互感器.原理:双铁心绕线圈反串加方波激励,同时产生二次谐波驱动放大器,产生一个二次电流.它的比例精度可达0.1ppm.,我们有生产.网站:www.raysting.com.cn,email:raysting@126.com

网友D:
“直流互感器、交流互感器的原理有何区别??”
1、交流互感器的原理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电磁互感原理,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以供测量用;
2、直流不可能发生电磁感应现象,直流电流有磁场存在;
3、直流电流的磁场强弱,与电流大小有关系;
4、在直流电流的磁场里,放一个检测磁场强弱的铁片及其指针系统,当直流电流大小变化时,磁场强弱跟随变化,指针摆动幅度大小变化,从而判断检测直流电流的大小;
5、它和电磁式测量机构相同;
6、当然叫它直流互感器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发生电磁互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