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温度高???

楼主(2006-07-14):
我厂有几台直流电动机,温度很高,用手触外壳有80多度,分别采用6RA70和590P控制,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否正常,已经运行一年多了,电机里安装有温度开关均未动作过

网友A:
检查铜头是否已被填平

网友B:
    是不是风机防尘网不透气.

网友C:
直流电机80多度还是正常的,如果停车多不分闸的话可才用停车时自动减少励磁电流的控制方式.

网友D(2006-08-31):
80多 应该不算高  要看你的电机的绝缘等级  如F级
温度达到130  都没事
我们这里电机1100KW的
平时工作温度在90到110之间

网友E(2008-05-09):
590及6RA23  6RA24  6RA70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F:
外壳都有80多度的话,那是比较的危险了,电枢绕组的温度肯定超过了110度!应该会跳的啊,你的热敏电阻接进去 了没有啊!或者说是温度测量有没有被短接,你的散热效果怎么样,电枢和磁极间有没有被什么脏东西给堵塞住,比如:粉尘!

网友G(2008-07-12):
没事的,我厂的直流电机都在90°以上,问题不大,检查电机的电流、是否过高等,没事的,好几年了,没事!

网友H:
直流的都这么垃圾么,有同感

网友I:
呵问题不是在于电机问题的,平时电机散热通风好吗

然后看看设备设计是不是处于满负荷运行,一般私企设计没有多大余量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