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请教

楼主(2006-07-14):
一个380-220的交流变压器,现在一次侧输入380v电压,请问输出端两个端子对地电压是多少伏,请指导!

网友A:
量一下就出来了,原来量过,记得一个是100多伏,一个是几十伏。

网友B:
有的不存在对地电压

楼主:
对地电压到底存不存在,存在或是不存在的根据又是什么呢?请各位师傅们指点指点,小菜感激不尽!

网友C:
会有对地电压,

网友D:
专业维修  富士\达和\FW系列包装机控制器;日本大和yamato/ADW系列多头计量机电路板及控制器

专业维修 各型变频器
电话:013194987501

网友D:
如果是隔离输出的,而输出又2个脚匀未接地的话,就不存在电压多少伏的问题,测到的也是虚电

网友A:
希望大家测过后再来发言!

网友E:
 杨中格:
     如果是隔离输出的,而输出又2个脚匀未接地的话,就不存在电压多少伏的问题,测到的也是虚电

我同意杨中格的意见!
输出端两个端子对地不存在回路
用万用表测或有读数,为绕组对地容抗造成的
电笔有时也会微亮
如果用一个220V灯泡一端接地,另一端接输出的任意端
灯泡一般不会亮
若亮了则说明绕组对地短路
或输入输出短路

网友F:
下面引用由电工学徒在 2006-7-15 13:47:00 发表的内容:
   杨中格:
     如果是隔离输出的,而输出又2个脚匀未接地的话,就不存在…
--------------------------------------------------------------------------------------------
完全正确,支持。

网友G:
如果是隔离输出的,而输出2个脚又匀未接地的话,
干吗还测?测又为啥?什么叫电压?电压是指同一电路中不同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网友H:
这两输出端对地有一个虚电压,有时候不方便测两端电压时,我常分别测两端与地的电压来决定线路是否带电.

网友I:
工学徒: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15 13:47:00
     杨中格:
     如果是隔离输出的,而输出又2个脚匀未接地的话,就不存在电压多少伏的问题,测到的也是虚电

我同意杨中格的意见!
输出端两个端子对地不存在回路
用万用表测或有读数,为绕组对地容抗造成的
电笔有时也会微亮
如果用一个220V灯泡一端接地,另一端接输出的任意端
灯泡一般不会亮
若亮了则说明绕组对地短路
或输入输出短路

网友J:
如果是中性点接地的呢,那是不是存在电压了

网友D:
我是F了YOU,单相的东西哪些还出了个中性点

网友K(2009-03-19):
设定的计量和实际计量有很大的出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