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请教一个电阻测量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6-07-14):
请问电阻的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一般用什么方法测量,用电桥可以吗,具体的电路如何组建.谢谢

网友A:
是用电桥
这种东西有得卖
我在学校的时候实验室用的就是

网友B:
精密测量电阻使用电阻电桥,
测量中等电阻 1-1000 KOM 用惠斯顿电桥
测量低电阻 0.0001-1 OM 用凯尔文电桥(双臂电桥)
使用方法可看电桥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