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故障

楼主(2006-07-14):
请教网友,Pro-face触摸屏画面和字迹变淡,但是勉强还能看得见,能够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调整对比度即可。

网友B:
調整亮度,對比度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试一试。

网友C:
赞同以上观点,调整一下对比度看看。

网友D:
估计不是对比度问题哦;

我猜测GP型号是GP2300系列的哦...

楼主:
触摸屏的型号是GP477R  24VP  。不是对比度的问题。现在故障现象加重了。没有黑色画面,屏幕呈现高亮度的橘黄色。即使在屏保时黑屏不出现。究竟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

网友E:
477的故障率稍高些.

网友F:
GP477一般用在轴承等行业上比较多。 环境不是太好,油气、水气不可避免。会导致液晶驱动部分电路短路等问题。所以会出现黑屏、显示不正常。液晶是厦普的驱动板也不能单卖。这种现象只有更换液晶。

网友G:
换个液晶吧.

www.jinbiao168.com.cn

网友H:
估计是对比度不行,调节一下,不行就可能是屏的负压不够,导致屏显示内容变淡,建议调节对比度不行的话,返回厂家维修,不要自己处理.
北京迪文科技
果松维
www.dwin.com.cn

网友I:
调节对比度看一下;
不行的话就要维修了;

网友J:
应该是主板的电路问题,一般情况只能更换主板

网友K:
可以调对比度的,参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高手的回复!

网友E:
gp230-sc11 gp250-sc11用哪个软件? 6。0 7。0版本的都不行。

网友L(2006-08-24):
也许是机器里面的发光管坏了,找PROFACE办事处联系购买更换

网友M(2007-09-04):
还是换一台吧!肯定是触摸屏坏了。

网友L:
很简单的,只需更换一个背光灯就OK了,我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N(2007-11-26):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89545035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O:
使用环境湿气太重!

网友P(2008-06-14):
电源板坏了,里面有个33k的电阻不好了,换了就好,我这有几台都是,让人家修好几千那

网友Q:
高手真多啊

学习了

网友R:
换一个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Q:

高手真多啊

学习了

网友T:
先调节对比度,看一下是否有效;另外就是背光灯老化了,如果是GP2301,这种故障很常见.

网友U:
您们好:请问哪位老师有青岛宏大纺机FA231A梳棉机的触摸屏的程序?

 屏的型号是:NT31-ST122B-EV2

PLC型号:CPM2A-40CPR-A

网友V:
背光灯,液晶配件都有,QQ349709299   13702513304

网友W(2008-09-16):
有一台普络菲斯GP37W2-BG41-24V  无显示,指示灯亮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I:
GP477的只有二种亮度调节,时间用久了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X:
对:万里马 关于

有一台普络菲斯GP37W2-BG41-24V  无显示,指示灯亮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液晶可能是坏了,试着进一下系统内部

网友Y:
急救!!!我公司的pro-face触摸屏不能控制plc了,里面只有画面,没有数据显示~出现的故障是通讯错误,怎么能解决呀 ?麻烦你了 !

网友Y:
求救高手,小弟刚入道不久,有很多问题不懂,想找一位大哥,有不懂的地方通过电话请教,只要能帮助我学习,我也可以给自己的一点心意!电话!!15920601245 陈刚

网友Z:
屏的背光灯坏了吧。很常见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Y:

急救!!!我公司的pro-face触摸屏不能控制plc了,里面只有画面,没有数据显示~出现的故障是通讯错误,怎么能解决呀 ?麻烦你了 !

先查一下通讯设置,再换根电缆试一下,不行测一下PLC有没有问题,还没问题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I:
PRO-FACE的GP477R的屏有了,电话:13777650379

网友AA(2008-10-25):
现在的原装GP477R显示屏非常昂贵,也有可能是屏后部的驱动板故障。更换驱动板能解决问题。

?http://www.gzyoyi.com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13570405252 020-62817718

网友AB:
??????????????? 多半是LCD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