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与s7-200通信

楼主(2006-07-14):
请问wincc5.0与s7-200是怎样进行通信的,我的plc是222的,在pc里除了安装wincc软件外,还需要装些什么
在winccc里又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去西门子网上课堂里看教程

网友B:
还需要安装S7-200 PCACCSEE,PLC与PC ACCESS通讯,WINCC通过OPC与PCACCESS通讯

网友C:
可以装PC_Access通过OPC进行通讯

网友D:
选好驱动设置好通道行了,什么都不用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