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的问题??

楼主(2006-07-14):
请教各位:我的电脑安装了IFIX2.6,显示都正常,现在我把IFIX2.6的删除,重新装IFIX3.5,不知道为何,IFIX3.5就是装不上,请各位多给予指教,多谢了。我的地址是:BENDENGBEN@SOHU.COM

网友A:
是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删的吗?

楼主:
我是在控制面板上删除IFI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