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仪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7-14):
采用PID温控仪通过3KW的加热棒,还有水冷循环系统来控制柴油温度在4O度。上下允许浮动1度。
问题一:PID温控仪控制加热棒的输出点是以恒定周期的固定脉宽控制的吗?比如,以1S为一个周期,在1S内,加热棒通0.6S,关0.4S!如果这样是否不能选择继电器输出了?
问题二:比如PID温控仪控制设定温度是40度,那么到了40度后,输出点是由固定脉宽变成常开吗?
问题三:客户要求水冷是在温度大于40度才加入进行冷却,PID温控仪是否有这样的点?是不是不采用PID控制的点是当大于40度,常开变成常闭;采用后就变成固定脉宽控制了!
问题四:PID温控仪有这样一个辅助功能选项:加热/冷却。这个辅助功能的输出到底是加热还是冷却?加入了辅助功能选项后,输出1是否还是原来的功能,输出2又怎么实现这个加热/冷却功能?
问题五:PID温控仪通常都采取485通讯,那么,我现在就只想把柴油的温度采集到工控机里,那么有没有直接三线,或两线的模拟量输入,不要485通讯线的!另外,采用了485通讯,那么通讯的内容又是什么?是设定温度还是测量温度?
问题6:请大家根据我的控制要求给推荐几种PID温控仪!当然,最重要的是回答我的疑问!
谢谢大家

网友A:
对于1.2.3.我觉得你需要了解 PID 的具体内容,有相关的帖子。我这里简单提示一下:PID 算法是未到达控制值前就提前就按一定规律减小控制量的,所以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对于 5. 485是一个电气标准简单又非常实用的总线所以使用比较多,建议你的系统也尽量向标准化的靠。具体通信内容看所选仪表的通讯协议。有的仪表可以设定又可以测量。宇电的AI 系列表可到他们网站下载协议。

网友B:
问题一到三在PID的具体内容里面就包括了
问题四:输出的内容由你所设定的设定值以及实际值有关,在WEST系列仪表中输出一的功能不会变化,输出2功能的实现在仪表配置里面就可以涉及到。
问题五:485通信适用于通信距离比较长的场合,如果你通信范围在15米以内,可以用232进行通信,但是232连接只能够一对一的连接没使用的是三根导线。
问题六:我们是北京威联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代理销售进口仪器仪表,你可以使用WEST系列中的仪表,例如P4100,6100,8100系列。
如您需要:
请跟我们联系:
北京威联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会涛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永泰园新地标16楼903室(100085)
电话:010-82752371/1531
传真:010-82752370

请把您的需求经传真发送给我们,谢谢!

楼主:
晕,一到三的问题,我也看了很多PID的资料,但是真正的认识还没!
希望能得到正面的回答!

网友C:
不很明白你的意思,我认为输出一和二的作用方式应该相反吧!

网友D:
搂住可能是新手,提的问题...
如果你有兴趣,加我的QQ:329360862   MSN:shihonglai@hotmail.com  or tel:13370269729

这些问题,给你详细解释。当然楼上的先生们也说了很多。你的柴油机温度控制,使用PID的方式是非常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