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数据采集显示

楼主(2006-07-14):
PLC为OMRON CPM2AH-60CDR +AD041 ;触摸屏为FUJI,请问如何编写程序让采集到了模拟量在屏上用曲线显示,输入模拟量为直线位移传感器,显示最快最慢速度和时间 。
wqqxw@163.com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的,用过这方面的人请发言,现谢谢了!

网友B:
是没用过触摸屏吧
把触摸屏地址和PLC计算后的地址设置成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