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我厂一挤朔机牵引为590+控制停机惯性大请教用什么方法使其迅速停止

楼主(2006-07-14):
(无正文)

网友A:
590我记得有刹车功能
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就是的,590本身可以制动,C3断开

网友C:
TO:新疆人
试下更改停车时间(stop time)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更改STOP TIME没有什么作用.可不可附加其他装置加以解决请献计.谢谢 ;

网友C:
TO:新疆人
可以附加刹车电阻

网友D:
上述讲法没有说到实质!
关键看是否是单象限运行的还是四象限运行的590.
四象限不用加刹车电阻,缩短停车时间即可,当然,
单象限需加刹车电阻.

网友E:
新疆人:塑料行业一般因工艺要求不高,不会选用四象限可逆的调速器,你的调速器肯定是单象限不可逆的调速器,在参数中调整停机时间(STOP TIME),具体可查看中文说明书P10-20页,资料下载地址如下:
www.lanyangauto.com

网友F:
单象限的也可加外部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