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RSVIEW ACTIVE DISPLAY SERVER,我有了授权,现急需client授权

楼主(2006-07-15):
我服务器安装RSVIEW32,并装了ADS授权,通过HUB连接的客户机安装ADS客户版,但需要授权,谁能帮忙,我做试验成功后,再来此像大伙汇报QQ23742326

网友A:
RS VIEW的授权还分客户端?

楼主:
是RSVIEW32 REMOTE ACTIVE SYSTEM 的服务器和客户授权是不同的,现在授权我都有了 。服务器上RAD也启动起来了,不过在客户机创建时,出现“URL FAILT TO DOWNLOAD...”,我又不是WEB客户机,请教各位。

楼主(2007-01-18):
服务器我装了RAD SERVER版,客户安装CLIENT版,只在服务器上装授权,项目已经验收。但今天有个问题,原来服务器是2000 SERVER系统,今天硬盘坏了,我换成2003 SERVER,客户机没能成功,提示“不能复制客户授权,连接服务器失败”,估计是2003SERVER安全性能高多了,哪边需要开放,我明天再试,不知各位有否建议??客户机不要装授权。我上面说的问题解决了,是IIS的问题

楼主:
结果:均需授权,但2003 SERVER系统不能用.只有又换成2000 SERVE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