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Micrologix 1500 PLC程式上载不下来,用的是RS500软件,在Micrologix 1000 上可以上载下来.是用的软件不一样吗,还是什么问题?哪位大哥能帮帮忙,拜托了!

楼主(2006-07-15):
AB Micrologix 1500 PLC程式上载不下来,用的是RS500软件,在Micrologix 1000 上可以上载下来.是用的软件不一样吗,还是什么问题?哪位大哥能帮帮忙,拜托了!

网友A:
Micrologix 1500、Micrologix 1000、SLC500用的软件是一样的

楼主:
在PLC 打在RUN下能否上载

网友B:
应该在程序状态

网友C:
Micrologix 1500 PLC程式上载不下来,问题出在哪里,是Rslinx连接不上,还是在上载过程中出错?如果是Rslinx连接不上,1500 的串口是“一口多用”,要用旁边的一个按钮切换状态,有LED灯指示,详细可以找一下参考资料。

楼主:
大哥,哪里能下载到Micrologix 1500 PLC参考资料。
这几天搞这东西搞得火都来了,能不能留下下载地址,拜托了!

网友C:
将你的邮箱留下,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手册我找到了,
有个问题想问你,在公司里有台机器用Micrologix 1500 PLC控制2个伺服(是安川的),我想知道安川伺服是否有不给它脉冲情况下能使伺服走到指定的位置的功能,(位置,程式写在驱动器里,就象IAI伺服一样),还有就是Micrologix 1500 PLC有没有自带的高速脉冲输出点,还是一定要靠模块,(三菱的-MT型机有带2个,用模块1PG也行,就不知道AB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请教爱无言你了)

网友C: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也没有接触过,所以爱莫能助了。你试着找一下其他方面的帮助吧。

网友D:
Micrologix 1500有两个自带的高速脉冲输出点,你选晶体管输出的就行了,安川伺服没用过,问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就行了,他们更清楚!

楼主:
感谢大家了,加我我QQ是63820272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互相学习

笔名,若此

网友(2006-08-16):
爱无言兄:
        可否发个AB Micrologix 1500的编程软件和资料给我,或者在那里下到,我的邮箱:binpl@126.com

网友E:
那位有AB Micrologix 1500的编程软件和资料提供,请给我联系13506201645或者我的邮箱:powertr@126.com

网友D(2006-09-23):
需要的加我QQ:66281476

网友F(2007-08-27):
Rslinx连接不上,1500 的串口是“一口多用”,要用旁边的一个按钮切换状态,有LED灯指示,请教如何设置?

网友G(2007-10-16):
那位有AB Micrologix 1500的编程软件RSLogix500,我有RSLogix5,可以交换,我的邮箱:binpl@126.com

网友H:
1500和1000在RSlinx的configure选项是一样的,但还是要做一下
auto-configure,不然是连不上的,1200的也同样。

网友I:
1764-28bxb 的2、3点是高速输出的。

网友J(2008-11-07):
那位有AB Micrologix 1500的编程软件我的邮箱gacky168@163.com

网友K:
请注意:
RSLINX中的驱动设置/选择是否正确?

你是通过什么来和CPU通讯的/如果是串口可以选DF1,或和MASTER,必须先要在RSLINX中找到该CPU才能与上载或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