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控制方式

楼主(2006-07-15):
什么是启动优先式,停止优先式,旁路控制式?

网友A:
呵呵,其实就是那个的优先级别高,谁在先,水在后的问题。

网友B:
我个人认为:
就是当开启和停止两个按钮同时按下的时候,如果是启动优先式的,那么就开启,如果是停止优先式的,那么就停止。

楼主:
楼上说得很对,但旁路控制式是怎么回事呢?
谁能给个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