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报警问题

楼主(2006-07-15):
各位大侠:
    小弟我现在正在用IFIX3.5做一个项目,报警点有6000多个,甲方的要求是:当报警发生时要弹出相应的电子地图,并发出报警音,当该报警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消失时比如5分钟内没有消警,则发出另外一种报警声音。问题1是:每个报警点都有两个基于事件的报警,IFIX3。5支不支持这么多的基于事件报警?问题2是:需要在后台文件中控制画面中的时钟控件,IFIX3。5支不支持?

网友A:
使用程序块PG,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上的,能说得具体些吗?谢谢!

楼主:
请问楼上的!即使使用PG块也有6000多个基于事件的报警呀IFIX支持这么多的事件报警吗?

网友C:
IFIX支持的最大点数约合60K点,要根据相应的机器环境才能使用
关于时钟,可在VBA中使用脚本编程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D:
都说得具体一点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呀!

网友A:
这么么多点在vba环境执行肯定会挂掉!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vba效率实在不敢恭维。退一步在vba中使用多线程优化也极难负荷。先看一下vba脚本是如何和数据库交换数据的,首先要通过vba的解析器进行代码解析,如果是数据点在通过一个ole接口向数据库查询数值并返回,vba继续执行并写入修改值,这时候还需继续通过ole接口访向数据库写入并等待响应....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只对少数一些(几十或上百个)还可以应付。
要对大规模的报警点再处理pg块是首选,因为pg快的触发完全基于数据库后台的内部触发(具体俺也说不清,好象说是基于例外处理),速度肯定高很多。

网友A:
如果选用pg块强烈建议看看她的数据库帮助说明:
安装路径根目录下:D:\Dynamics\NLS\databasemanager.hlp
The Program Block 还有样例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用PG块做语音报警,用VBA脚本做弹出报警地图和报警框,报警框中要有文字描述,我准备采用两者结合的办法!因为客户的要求比较特殊!

网友A:
vba触发效果很严重:)。
报警触发还是用pg块,因为pg快还觉有运行其他程序的功能,可以考虑把地图和对话框封装在一个单独程序中,通过pg块传递参数调用该执行程序,这是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了。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
在PG块中怎样调用写在脚本中的函数和PG块怎么传递参数给调用的的执行程序?

网友A:
PG块中调用写在脚本中的函数这个你理解错了,这个不能实现(我所知)。
PG块怎么传递参数给调用的的执行程序(启动app.exe,并把-a-b-c参数传递给app.exe):
runtask app.exe -a -b -c
怎么就不看这个文档呢:
D:\Dynamics\NLS\databasemanager.hlp

楼主:
根据客户需求,每个报警点都要在电子地图上显示位置,这个电子地图当没有报警时客户是可以打开的,如果把客户的这些需求加进去的话!我觉得把电子地图制作成EXE文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自己用高级语言自己写这个监控程序。如果自己做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多麻烦呢?(数据接口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用户需求是第一的,在考虑下hoho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E:
读了之后,受益非浅水啊,我也正在做一个程序,不过没有这么多的报警点.

网友A:
其实那是fix处理的方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