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网络通信问题

楼主(2006-07-15):
  最近开发了一个服务器和客户端,在一台机器上能运行了。现在让客户端运行在其他机器上,通过计算机局域网连接。能否实现? 在输入节点名字的时候,应该怎么输入主机的名字啊?DCOM我已设置好了。一直没有调通。郁闷。

网友A:
\\name
不过我输入主机后,刷新,没找到OPC ID,我是用2000访问XP的。但我用2000-2000我是能刷到的。为什么?我XP放火墙也关闭了。只是有个“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打开后,提示“组策略错误,未能打开这台计算机的组策略对象,您可能没有合适机的权限”但我是管理员下操作的

网友B:
  配置好dcom之后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客户端登录的用户必须是服务器中合法的用户,例如在服务器中包含aaa用户,客户端可以以aaa登录而且密码与服务器中aaa用户的密码相同就可以访问服务器了。
   如果还有问题,那么让服务器和客户端以相同用户名和密码登录windows,并且启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guest用户,则一定可以正确连接。

所以说与你本地登录的权限无关,楼上用不用管理员帐户都是没关系的.
具体请见: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4761

网友A(2006-08-16):
我工具调试不成功,直接用软件调试则通的。我用的是CITECT客户访问力控OPC SERVER。可以交流:www.crazyyin.blog.sohu.com

网友C(2006-10-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D:
不能,有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