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06-07-15):
PLC型号:K120SDRT。
变频器:IG5系列。
通讯方式:485;
通讯线:屏蔽线。
PLC1分别和PLC2和IG5通信,PLC间采用自定义通讯协议,PLC1和IG5用的是LG专用协议,当PLC1向PLC2发送数据帧(16字节)时,有时收不到,若PLC1只和PLC2通信能收到。我想是不是变频器干扰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干扰。

网友A:
这根本不是通讯干扰问题! 你要把不同通讯,分开发送。
可以这样: PLC1和PLC2之间用CH0通道(RS232)。PLC和变频器之间用专用协议(RS485)。
  总之:异步发送数据。

楼主:
232口有其它的用途,在不开车的状态下变频和PLC2都能收到PLC1分别发送的数据,只是在开车过程中PLC2不能收到PLC1发送的数据。

网友A:
查一下你自己的程序!

网友B:
最好是分开的好.232口可以换成编程口通讯,这样的话,再加一块CUEC就可以了,我也发现过这样的事情

楼主:
已经搞定了,多发了几十次。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