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自然二进制码的绝对编码器传输中丢码

楼主(2006-07-15):
我用的是长春光机的12位自然二进制码绝对编码器,分辨率约为0.1度,实验室做试验的时候,角度变化连续,按照0.1度的梯度变化,但是到了现场,变化梯度都是2度或者3度以上,且断断续续,非常不连续,请各位老师指点啊!!!谢谢!!!

网友A:
  纯二进制绝对值编码器是存在此问题,其输出的上数与下数变化时,可能同时有2个以上的数据位发生变化,由于对各位读取的时序上的差异,可能造成读出错误.
  为解决此问题,设计一个一种代码,使其在比任一数到下一数变化时,只有一个数据位发生变化,以免读取错误码,即为格雷二进制码(GRAY)
  我公司专营台湾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解析高达1024P/R,无读取误差的GRAY码输出,相信可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