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的特殊错误代码故障

楼主(2006-07-15):
昨天我们一台LG变频器IS5系列的变频器显示M-C故障,查找说明书里没有这个故障代码,我们采取替换法测试了线路板、模块、电容,都正常。后来发现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好,因为没有备件,处理以后重新上回去故障消失,现在分析是辅助触点脏后接触不好,接触器信号没送过去,系统认为接触器没吸合。从这个故障看LG变频器显示M-C故障是接触器故障代码。

网友A: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B(2006-08-24):
不会吧?我没听说过。

网友B:
有没有590控制器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
没有590的说明书,我们不用。

网友C:
LG变频器中功率出现此故障很正常,因为接触器的密封性不好,容易引起辅助触点断开,

网友D:
谁有IG5-4的中文说明书给个谢谢了YE830120·163.COM

网友E(2006-11-17):
M-C故障指的就是接触器故障,这个版本的手册中没有说明,对不住用户啦!

网友F:
好像说明书有这个故障啊,在手册中说明这个故障除了和M\C有关还和一个cvt有关(记忆中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
我们单位的一台LG的变频器也出现过这个提示,售后服务的工程师说是变频器内部的一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好,测量了一下,接触电阻在100欧,后来把触点拿下来擦试了一下重新装上就好了.这个辅助触点是变流器运行信号的返回触点,如果没有返回信号,三秒后变频器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H(2007-10-29):
我们公司的有一台IS5的和一台IH的 30Kw、37Kw的都出现过这种故障“M/C Fault",IS5更换了接触器,也没好

网友I:
此故障常见

网友J(2008-02-17):
我遇到显示H---,的,再按RUN就OL*的了,所有的正反还有HZ的显示都跳了,不知道那里出了毛病

网友K:
发生此故障时还要检查变压器

网友L:
 应该是MCFAIL。

网友M(2008-03-31):
M/C出现的故障比较多了,一般都是接触器的线圈损坏了,接触器线圈损坏的原因,基本上和里面的变压器有关系!

网友N(2009-09-01):
高手呀,谢了,我有一些变频器图资料,有机会交流一下。QQ:1162802749

网友O(2010-06-04):
看看板子上的那根双绞线旁边有没有标明“MC”就知道了

网友P:
宝米勒变频器全新上市!

诚征全国各区域销售商,欢迎来电垂询!

欢迎访问我司网站:http://www.bml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