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耐磨耐用热电阻

楼主(2006-07-15):
我们车间内有两台磨煤机,因受煤粉冲刷力较大,磨机分离器出口及磨机出口热电阻使用寿命很短,最多只有70天,想了很多办法均不可行,求助!!!
注: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天康集团的耐磨热电阻:WZP-940NM.
另外求助WZP2N-230K热电阻型号的含义.

楼主:
我的邮箱是: sunxiangjing2005@126.com

楼主:
哪位高人愿赐教。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的WZP-940NM是整体耐磨合金材料打孔的吗?
你的直径有是多少!? 这与使用寿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还有耐磨头的长度以及入炉长度,
磨煤机还用隔爆吗?
环境温度能达到隔爆的需要吗!?

入炉长度为: 耐磨头长度减5CM,因为耐磨头与非耐磨保护管处有焊接接口
WZP2-230K的型号含义为:双支内铠装耐磨热电阻

网友B:
价格要求高不,北京三康有国外的。陕西通能电力有国产的

楼主:
谢谢回复,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可以根据此选型.

网友C:
你的工况?

 温度,煤粉颗粒的直径,风速。

 这三点决定使用寿命。

   汪玉龙13052303369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有做这个,在磨煤机上可以用2年多都没事,技术咨询请联系石向红 手机:13724849977  传真:020-82229880-203  邮箱:shixianghong@163.com    公司网站:www.widewell.com

楼主:
致石工,我已经给您发了邮件,请查收.

网友E:
可以考虑红外测温,不接触、无磨损。

网友F:
万沃仪表这个同志说的好呀,材料和现场的操作很重要的,不过有一点我想提出来,如果是正宗天康的耐磨电偶只使用了70天那么其它的国产的也不会好到哪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以上的问题材料是最关键的,我单位的钴钼合金耐磨头可以解决你的烦恼,不防试用一回

上海恒安特仪表济南办
张洋13964004656

楼主(2008-04-14):
我们现在用的是上海浦光仪表厂的WZPM-230K型热电阻,有一台磨煤机上使用了将近一年,效果很不错

网友G:
但是你那性价比要比安徽货高了好几倍!!天长那边做假的多呀!!

网友H(2009-03-20):
我厂磨煤机也用WZP2N-230 S K  及WZP2N-231K ,安徽天康产品,用5年了6支中其一支磨损,找不到厂家卖,只有转180度用着.有消息的请发xjlia2000@yahoo.com.c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