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S7-300中数据块用指针方法初始化清0?

楼主(2006-07-15):
求助:s7-300中如何把DB10(比如:定义了100个INT型数据)共享数据中的数据用指针方法
初始化清0??这是我大概写得程序,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把DB10.DBW0数据地址指针装载到地址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增加是否用+AR1或+AR2
         L   L#100
         T   MW10
         L   L#0
         T   MW0
         L   P#0.0
BACK:   LAR1
         T   DB[AR1,P#0.0]
         .
         .
         .
         .
         L   MW100
         LOOP BACK

网友A(2014-07-28):
L P#0.0

LAR1    //传送初地址

L 100    //定义循环次数:100

HERE:

T MB10

OPN DB10

L O    //准备复位值  0

T DBW[AR1,P#0.0]

+AR1,P#2.0    //指针指向下一个地址

L MB10

LOOP HERE

//楼主配合STL语言说明手册即可读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