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用手摇轮可否直接控制通用伺服

楼主(2006-07-15):
目的:用外挂手轮单独控制伺服的运动!
要求如下:1.控制伺服的servo on/off 2.实现多挡电子齿轮比下的运动
劳驾大家,手摇轮的线如何和伺服的信号脚相连!多谢了!台达伺服~请问大家谁有此项案例!帮忙提供一份,多谢!

网友A:
什么手轮?是不是手动脉冲发生器.

楼主:
是的,5V的!有轴选,倍率选择,如何应用现有的来控制伺服所需要的要求!?

网友:
实现“1.控制伺服的servo on/off”也许可行,但是要实现“2.实现多挡电子齿轮比下的运动”,我想不出有什么方式可行。

网友:
虽然有做广告的嫌疑,我还是想说,有一款伺服对你非常适合,如果你有兴趣,我给你发邮件。

网友B:
我不仅实现了手轮控制一轴,还实现了手轮控制两轴,走插补,在某些特殊场合,真的管用

楼主:
"我不仅实现了手轮控制一轴,还实现了手轮控制两轴,走插补,在某些特殊场合,真的管用"
可否与大家共同分享,谢谢了,我不知道你指的特殊场合是什么.要是数控上,那就不用讲了.我的意思是要实现手轮单独控制伺服的运动!!

网友C:
我觉得阿为的话令人起疑,如果仅一个手轮就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进行两轴插补,我认为不可行

网友C:
就S-ON,你可以自己在外部加一个开关控制,就多电子齿轮比,台达伺服具有2个电子齿轮比,你可以再加一个外部开关控制。至于接线还是接脉冲,方向端口,就是要把脉冲类型选择为AB相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阿为的话令人起疑,如果仅一个手轮就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进行两轴插补,"
我认为是走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