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仿真

楼主(2006-07-15):
急:我的毕业论文要做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现在在做仿真,用PID控制,可是不管怎么调参数都做不出正确的仿真图,请问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给我指导一下啊

楼主:
就是要得出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启动时的电流和转速波形,没有人做过吗,有知道的告诉我一声好吗?

网友A:
我有美国COPLEY直流电机驱动器,在驱动器软件上可以看到电流与转速波形,有需要吗?如果有,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建立直流电机的数学模型
输入到斯simulink中去,建立闭环控制系统,可以吧。
找几本仿真书籍看看,毕竟直流电机的控制已经很成熟,不少书籍和论文上边都有直接给出

楼主:
我做了仿真的,但是我得不出双闭环调速体统启动时电流的三个阶段的波形,我得出的只是一般二阶系统稳定的那种波形,还有当转速调节器饱和时的波形也得不到,有谁做过吗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