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几年IFIX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楼主(2006-07-15):
使用IFIX经常碰到WORKSPACE工作台出现“运行错误91:对象变量或WITH块变量未设置”的错误,应该是VBA的环境参数上出现问题。有时候是修改画面以后出现,有时候是重装IFIX出现,但一直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在哪,一般都是采用彻底删除后重新安装才解决,有没有人碰到过此问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求教!

网友A:
很可能是工作台工具代码中某些组件出问题了(已删除或未安装),不过具体说不清楚,要看具体环境才知道:)

网友B:
似乎我也遇到过,好象是软件本身编程的时候少了个end with 或者说我们在复制程序代码的时候漏拷了它

网友C:
脚本编写问题。有明确提示错误的问题,应该不难搞定

网友D:
VBA的错误吧,Ifix没用过,不过用vb写程序时有时代码错误是这个提示的

网友E:
VBA编写的有问题。

网友F:
肯定是VBA的问题了 呵呵

网友G(2007-03-15):
我也遇到过,是VBA里面的事情,但是我的问题不知道出到哪里,有时候把各程序段位置换一下就OK了,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出,而且这个问题在我现在做的这个项目里出现频率很高,也想知道到底是哪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