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信号转Modbus?

楼主(2006-07-15):
各位高手,最近公司急需一个难题的解决方案:我们想从CT,PT得到电流电压的模拟信号,然后将这个信号通过MODBUS协议,建立一个RS485以及RS232的出口。对此,小弟有以下问题:1),这个设想可行吗?2)如果可行,请问市面上有没有类似功能的或者能否组合除这种功能?3)通常,我如果要得到频率的数值,应该用什么仪器输出模拟信号?不胜感激!

网友A:
用PLC做数据采集,然后通过PLC,发送,掏3000块替你做。包括频率。

网友B:
有这种的modbus网关你可以试试
泓格ICPDAS I-7188EX-MTCP/I-7188EXD-MTCP Modbus/TCP串口服务器

  I-7188EX-MTCP作为一个Modbus/TCP的转换器,它可以很轻易地将Modbus/RTU的设备升级为带Ehernet通讯功能。

  Modbus 程序的特点
  I-7188EX-MTCP控制器已经安装了一个标准Modbus程序(在Flash内)。特点如下:

  * Modbus/TCP和Modbus/RTU转换功能
  * I-7188EX-MTCP作为一个Modbus/TCP的转换器。它可以很轻易地将Modbus/RTU的设备升级为带Ehernet通讯功能。
  * 控制器上所有串口都支持VxComm技术
  即使连接的串口设备不支持Modbus/RTU,你还是可以与该设备通讯。但是需在上位安裝 VxComm 的驱动程序,并且分配一个串口号给对应的设备。用户程序就可以通过标准的RS-232通讯方法,经过Ethernet线路和远端的串口设备进行通讯。
  * 允许多上位机同时访问
  不同的 I-7188E -MTCP 控制器支持不同数量主控端。请参考 问与答 上的详细说明。
  http://www.icpdas.com/faq/7188e/ech003.htm
  * 可定制或修改标准程序
  提供 Modbus开发工具 用户可以自行修改。

  Modbus 开发工具 (C 语言 )

  但标准程序不完全符合需求时,用户可以使用 Modbus 开发工具 (SDK)修改,增加特定的功能。Modbus开发工具具有下列优势:
  * 支持使用者自定义协议(TCP/IP)
  * Modbus/TCP 有2种基本的数据格式 (bit 和 2-byte 的整数)。在用户需要其他格式或数据时,可自行开发自已定义的协议来传送任意的资料。
  * 以Register为基础的程序开发(容易使用)
  Modbus 的库函数提供4个內部寄存器表 (iMemory_AI, iMemory_AO, iMemory_DI, iMemory_DO),可以利用存储特定的资料。 Modbus/TCP 主控端向 I-7188E -MTCP查询数据时,Modbus 的主程序会把這4个表内的数据发送回主控端。
  * 可连接 Modbus/RTU 设备
  使用 ModbusMaster2Slave 函数 (宣告在 MBTCP_7E.h), Modbus/RTU设备很容易地连接到 I-7188E -MTCP 。I-7188E -MTCP 轮流查询 Modbus/RTU设备的数据,并将数据存储在寄存器内。主控端只要查询 I-7188E -MTCP 就可以得全部的资料。
  * 可连接非Modbus/RTU设备(自定义协议设备等)
  对于有些串行设备不支持Modbus/RTU协议,我们另外提供了函数使I-7188E -MTCP 可以连接并将它转换为标准Modbus设备。这样就让非 Modbus/RTU 的串口设备也可以支持 Modbus/TCP 。
  * 支持X扩展板
  Xboard可以加到I-7188EX上,主控制器具备I/O能力。请参考X扩展板。
  * 和Xserver SDK兼容
  Modbus SDK 是在 Xserver SDK 之上设计的,与Xserver SDK兼容。可以參考 Xserver 的示例程序,有关Xserver资料参考 CD:\Napdso\7188e\TCP\Xserver\Xserver.htm

  Modbus 配置工具
  我们提供在 Windows 98/SE/NT/2K/XP 上使用的 Modbus 工具软件。包括:
  1. Modbus Utility
  可通过Ethernet在线设定
  相关说明文件
  自动生成I/O对照表
  配置数据输入输出

  2. MBRTU
  Modbus/RTU 的工具软件(附 VB6 的源程序),可用来对 Modbus/RTU 从模式设备调试。

  3. MBTCP
  Modbus/TCP 的工具软件(附 VB6 的源程序),可用來对 Modbus/TCP从模式设备调试。

  典型应用

  ►基本应用 1:通讯协议转换器

  I-7188E -MTCP运行标准程序时,就会是一个Modbus/TCP对多个Modbus/RTU设备的协议转换器。可以很简单地使用 Modbus Utility 将各项设定规划好,然后就可以用SCADA、HMI 和 I-7188E -MTCP 即可通讯。
  ►基本应用 2:通讯协议转换器加 VxComm 技术

  I-7188E -MTCP 可以连接非Modbus/RTU串行设备。使用此功能,需在上位机上安裝VxComm 驱动程序。在安裝好驱动后,就可以使用标准的串口程序访问远端的串行设备了。

  ►高级应用 1:Modbus/TCP 控制器

  使用 Modbus SDK (开发工具),使用者可以开发自己特殊版本 Modbus软件。可将特定的功能、串行设备以及 X扩展板整合到 Modbus/TCP 的核心。這樣 I-7188E 就可以成为功能強大的控制器。

  ►高级应用 2::Modbus/TCP 控制器加 VxComm 技术

  I-7188E -MTCP 连接到和高级应用 1 中相同的硬件设备时,连接在某些串口上的设备並没有被整合到您的特定版本的 Modbus程序式中,仍然可以使用标准串口程序访问远端的串行设备,只要上位机上安裝 VxComm的驱动。

  硬件规格

  * 同I-7188E系列

  注意:
  Modbus软件只能在512K SRAM 的硬件上运行。若需要更多COM口t,可以购买 X 系列的 I/O 扩展板来扩展COM口数量。
  使用方式见X扩展板。

  订货信息
  I-7188EX-MTCP:I-7188EX,含标准Modbus/TCP程序
  I-7188EXD-MTCP:I-7188EXD,含标准Modbus/TCP程序

  备 注:
  Modbus firmware仅在512K SRAM的硬件上运行,如果你需要更多的COM端口,你可以购买X扩展板去扩展。方法:
  1.打开I-7188EX或I-7188EXD的盖子。
  2.将X扩展板插在I-7188EX或I-7188EXD上的扩展总线上。
  3.合上盖子。
  *************************************************************
  北京研泓兴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张先生
E-mail:ben@exatech.com.cn

网友C:
上面的张先生:7188ex怎样解模拟量?请执教
经plc转换后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多谢高手的回复,本人对通讯着一块可以说超级菜鸟,但是现在公司给我一个课题,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不操作客户变频器人机界面的情况下从不同个数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取出电压(0-500VAC),电流(0-400Amps),频率(0-120Hz),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而我们的设备只能支持或者接收RS485信号,所以我们必须提供一个从模拟量转换到ModBus\RTU的接口;首先,能否告知,如何实现对上述参数的模拟量输出,其次,使用什么样的设备来实现模拟数据到MODBUS\RTU得转换?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大标,所以,如果有合理的解释和方案,这将不仅仅是买一个设备的问题。所以,我真诚希望,首先讨论这件事情的可行性更加重要!非常感谢,如果您有建议,请回信fwang7@163.com,谢谢。关于设备的购买问题,我到时将有权选择任何方案中最有帮助的。

网友B:
to   lmhx:
   在7188xe-mtcp里有各种功能的扩展板子,只要加上模拟量的扩展板子,利用主机自带的固件,转换为遵循MODBUS协议数据。

网友D:
请查收你的邮箱,或者你的留言,我给你回复到那里了。其实很简单,用块带RS485通讯的智能电力仪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具体你去查看邮件或留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