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三菱A-700变频器的内部参数

楼主(2006-07-15):
求助:
三菱A-700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如:P0是代表什么,P1是代表什么,P3 .P4.P5...........

网友A:
问题看不明白,你是说参数P0代表什么?P0是转矩提升,可以更改转矩的补偿量。你是想问这个么?

楼主:
高手您好!请指教,我想知道A-700的说明书如:
P0 转矩提升时间 10秒
P1 第一段速 5HZ
P2 第二段速 10HZ
.......
.......

网友B:
还是不明白楼主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C:
你自己可以去相关网站下载三菱A-700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有你要的内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