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工业以太网通不上

楼主(2006-07-15):
本系统共三个站,7台机器。1#站5台机器,2#站1台,3#站1台。站站之间通过交换机、收发器、光纤连接。1#和2#通讯正常,3#和另两个站通讯不正常,不能访问。现象是只一方搜到所有的机器,不能互相看到对方。接受数据量很大,发送量很小,或者接受量很小,发送量很大。已经验证交换机、收发器正常,光纤通讯从收发器指示灯看正常。另外,在3#站接上笔记本够成局域网,本和此机通讯正常。但是本也不能访问1#、2#站。现象一样。请朋友们帮帮忙啊!很急。先谢了。

网友A:
你是否安装了防火墙或杀毒软件?
把他们卸了

网友B:
这种情况多半是计算机的安全设置造成的,例如,文件共享,是否允许顾客访问等。去除所有的安全限制,应该能够互相访问。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交换机?我们用过D-LINK的交换机,本来想省点钱,结果很容易出问题,还是换掉了。

网友D:
看看3号站有没有设置什么禁止访问之类的。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或者是你交换机收发器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E(2006-09-17):
应该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F:
光通讯的跳线没问题吧 ?用的是思科的?

网友G:
关闭防火墙看看

网友H(2007-01-31):
可能是数据冗余的问题,全部停电清零,然后还会有这问题吗?

网友I:
什么牌子的交换机?

用D-LINK   就什么都不说了

网友J(2007-06-05):
   你最好检查一遍光缆的跳线,找专业人员进行通讯检测。Ping一下,看看是不是丢失数据包很严重啊,要是很严重就把光纤收发器换了,最好换带光口的交换机。有时,可能是收发器与交换机之间通讯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K: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PLC是AB的设备,或采用ETHERNET/IP协议,可能需要打开交换机组播控制(IGMP SNOOPING)功能。科动的工业交换机兼容ETHERNET/IP协议,使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L:
现在通了没有?现场在哪里?如果在华东地区可以让我们的技术员帮你去看看

网友M(2007-07-08):
是不是同一网段啊

网友N:
检查一下模块的开关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O(2007-09-13):
学习了。看看有无防火墙,关闭。IP地址配置

网友P(2008-09-23):
我这儿可以解决思科交换机的供电问题,POE,一般带POE的思科的交换机价格很贵,我公司是思科的金牌代理,自主开发生产配合思科标准的大功率供电设备POE,也可以配合国际标准的POE,这样给思科交换机用户节省一笔可观的资金啊

联系人:刘莉

电话:15921390829   QQ57788166

上海金陵时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Q(2008-12-17):
再检查一下安全设置问题,估计是安全设置引起的

网友R(2009-02-03):
引用 网友J:
你最好检查一遍光缆的跳线,找专业人员进行通讯检测。Ping一下,看看是不是丢失数据包很严重啊,要是很严重就把光纤收发器换了,最好换带光口的交换机。有时,可能是收发器与交换机之间通讯有问题引起的。

 同意,我曾经遇到过这个情况。检查所有硬件设备,均正常,通讯的物理连接也能建立,就是不能正常收发。起初怀疑是光缆问题,后来再请光缆专业人员查了,是跳线问题。

网友N:
交换机是不是冗余的,如果是,用双绞线互连一下.

网友S(2009-03-28):
看看交换机距离是否超出正常范围.

网友T:
上海南奚电子有限公司主营产品: www.nasea.com.cn  qq:254918507
一、 工业以太网类
光纤收发器、光纤交换机、光纤网卡、光纤中继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GBIC/SFP光模块
二、 串口通信类
光纤调制解调器、光纤HUB、多路光纤MODEM、串口联网服务器
三、光缆、配件、尾纤类
光纤跳线、光纤尾纤、光纤适配器、光缆
四、 接口转换类
接口转换器、光电隔离器、中继器、星形集中器
五、 协议转换类
协议转换器、网桥、光猫、PCM光端机缆、光缆终端盒、光纤熔接

网友U:
应该和交换机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无论是工业的还是民用的,在通讯的都能保持正常,主要还是看的网络拓扑、传输距离、线、主机设置等问题。还是找个专业点的到现场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