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请教竺伟博士----三相交流高压变频器能淘汰吗?

楼主(2006-07-15):
竺伟博士、版主:
你好!
知道你是博士,也看过你的关于高压变频器专利的帖子,知道你也搞高压变频器研发,对你很是敬佩。
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三相交流高压变频器会淘汰吗,尤其在新装备上?我认为普通三相高压同步电动机制造时,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用直流高压调速器替代三相交流高压变频器,这种同步电机稍微改变一下,不会增加同步电机的制造成本,这种高压同步电动机加直流高压调速器的价格远低于三相交流高压异步电动机加三相交流高压变频器的价格,并且,前者有更好的性能,前者的性能与直流电动机是一样的。为此,我想写一篇论文,但又有些犹豫,想跟你探讨一下。dingzhenrong88@263.net

楼主:
竺博士:
你好!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等待着,谢谢。

网友A:
丁先生,
能否提供你说描述的技术方案的具体细节,以便学习。通常来说,同步电机无法用直流调速。倒是有LCI方式,或者称为无换向电机,其本质上也是变频调速,只不过是同步电机自控式变频调速。
请指正,
竺伟

楼主:
竺博士:
你好!谢谢你回复我。
我的想法也许过于简单了,也许是不行的。我的想法是,把同步电动机的三相绕组设计成小容量结构,起励磁作用,产生旋转励磁磁场,把直流绕组设计成大容量结构,直流绕组布线采用类似隐极励磁的结构,起电枢作用,控制上在转子装位置传感器,采用自控式控制方法,在转子受力旋转后,励磁旋转磁场的磁通总能跟踪直流电枢绕组,并保持重合,这样,三相绕组的控制就不必用三相高压大容量变频器了,改用小容量的变频器,直流绕组的控制采用大容量直流调压器。以我的学识,我断定这样的同步电动机肯定能转起来,至于,其它性能怎样,我就没把握了。

网友A(2006-08-16):
丁先生,
按照您的设想,电机应该能转起来。而且转子部分的大电流励磁也可以通过电刷、滑环的方式解决(虽然有些缺点,类似无刷励磁的方式也可考虑,不过大容量会有点问题)。大容量时,从能量转换角度,可能还是有问题,得仔细分析一下。
不过个人觉得你的思路还是非常开阔的。
竺伟

楼主:
竺博士:
你好!我也困惑,直流电枢绕组在运动中没有反电动势,虽然交流励磁三相绕组有反电动势,电能是怎样转化成机械能的,这意味着什么?盼望你仔细研究一下,对你来说,也就是复习一下电机学。

楼主(2006-09-18):
竺博士;
你好!我的问题不重要吗?不值得你想一下吗?

楼主:
竺博士:
你好!真希望你能研究一下我的提问.难道这不重要吗?

网友B:
勇气可嘉:土著人的航天梦!:))

楼主(2006-10-24):
有创意有啥用,我们又不是搞广告的.恳请大家深入研究.

网友C(2008-02-27):
你怎么有那么多新想法,佩服啊

网友D:
电机的出力是定子磁链和转子磁链的乘积再乘以两者夹角的余弦,这样的话两者的励磁的幅值应该相差不大转矩才能比较大,
如果一个磁链小,另一个即使很大,最后的电磁转矩也不会大
就像一块磁铁拉着另一块往前走,即使其中一块磁性很强,但另一块没有多少磁性,能带的载也很轻。

网友D:
不好意思,电机的电磁转矩应该是定转子磁链夹角的正弦值与两者模的乘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