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者请教玩三菱的朋友们

楼主(2006-07-15):
以下这个多点传送指令,请兄弟们能否解释一下其含义,特别是K4M1.
X58---------[FMOV K0 K4M1 K40]

网友A:
FMOV K0 K4M1 K40:多电传送
 K4M1-M1到M16(这里是将:M1-16合成一个16位数据寄存器)

这条指令的意思是:将十进制数"0"传送到16位数据寄存器(M1-16),
(M17-32)............总共40个寄存器.即清零或叫初始化.

楼主:
梦思:多谢你的回复!
K4代表的是组合成一个个16们数据寄存器是吗?
那K3或K2或K1M1又会代表什么呢?
期待回复!

网友B:
向在家请教,K40什么意思?

网友A:
M、X、Y为位元件,当要用它们来处理字元件时采用Kn组合、Kn以4位为单位:K1M为m1、m2、m3、m4,K2M=(2*4=8)为M1-8.

网友C(2006-09-16):
K40本人沒有見過!

网友D:
K1M0代表从MO开始的4个 MO M1 M2 M3
K2M0代表从M0开始的2*4=8个
一个地址寄存器 最多用16个 如果用双地址积存器 可以有32个 就是K8M0 M0 M1 M2 M3 。。。。。M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