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接近开关跟FX1N-40MR怎样接线

楼主(2006-07-15):
请问哪位高手NPN型接近开关用于限位作用跟FX1N-40MR怎样接线啊,谢谢

网友A:
这是继电器输入的模块,如果是晶体管输入有专门的晶体管输入模块。

网友B:
很间单只要将NPN型的24+电源接入PLC,在将出力的线接到PLC的输入端便可(三线NPN型)

网友C:
锅炉水位控制系统的确认要根据锅炉的大小,及对系统的要求来确定的。 30吨的锅炉一般要有三套水位计; 1、平板玻璃液位计;用于现场观察用。 2、电接点液位计;用于操作工观察、报警用。 3、平衡容器液位计配合差压变送器要2套;1.水位自动投入;2.水位记录。 看图解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NPN可以使用;
PNP就不行了;

网友E:
你有一本三菱PLC使用手册吗?他能具体告诉你使用方法,一般日本的企业用NPN常开,而欧美用PNP常开,最好不要用错.

网友F:
手册里有例子,讲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