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NPN型接近开关用于限位作用跟FX1N-40MR怎样接线啊,谢谢

楼主(2006-07-15):
请问哪位高手NPN型接近开关用于限位作用跟FX1N-40MR怎样接线啊,谢谢

网友A(2007-01-14):
NPN型接近开关电源+线(一般为棕色)接PLC  24+,电源-(一般为蓝色)接PLC  COM,信号线(一般为黑色)接PLC输入点。

网友B:
不用考虑电流方向?FX1N-40MR的输入什么结构啊?

网友C:
按 ding@ 的接没问题的
FX1N-40MR内部有电源了,可以参考FX的选型手册上的内部电路

网友D(2008-03-22):
你可以到这时看看: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