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线和地线共用接在变频器的接地端子可以吗?

楼主(2006-07-16):
三相四线的系统中,零线和地线共用接在变频器的接地端子可以吗?

QQ:625450068

网友A:
不行,把变频器的接地线接到柜体的接地柱上,柜体在并柜式会接在角钢上,通常现场的角钢会接地的。

网友B:
我认为是可以的,只是没有必要。
因为机柜要首先接零(地线和零线共用的系统应称为零线),变频器的接地端接在柜体上就行了。

网友B:
但要检查一下供电系统是否按要求做了,也就是零线在进户处要做重复接地。

楼主:
因为一些老厂都是三相四线的,所以在设备改造变频器时就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干扰等问题。

网友C:
这样接是不安全,如果零线断了,变频器柜体可能就带电了.
为了安全最好不要怕麻烦,接地不是一个烦琐的工作.

网友D:
同意杨林的意见.

楼主:
我也同意杨林的说法,不如不接还好安全。

网友E(2007-08-31):
我也支持杨林的意见。

网友F:
有搞售后服务的吗?你们在外面安装的变频器有多少是单独接地了的?

网友G:
大厂都接地。

网友H:
电源线一般为三火一零,电机线一般也是四根,其中有一根是接地线。通常我们就把它与零线共同压到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上,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I(2009-03-18):
有个客户把零线与变频器地线共点了,结果变频器输入端压敏电阻经常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