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o的220直流 供电能不能 24小时开车

楼主(2006-07-16):
如题 ,请出招!

网友A:
不能,会烧掉!

楼主:
可是这是国外成套过来的。用在气门的控制,不能24小时。咋用。

网友B:
ASCO电磁阀如果只要所使用电压正确的话,在一年内连续24小时供电应该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B:
你可以把详细的产品型号给我提供一下,我给ASCO工厂发个邮件问一下吧。

网友C:
国外的用于安全方面的电磁阀,都是24小时带电的。220V或24V,只是电压的问题,和是否24小时带电没关系。

网友A:
可能是温度级别比较低的缘故,T4级135度以下容易烧,T6级85度以下不易烧毁。

楼主:
谢谢大家。有困难会再麻烦大家!

网友D(2006-10-24):
我曾经使用过,220VAC,24小时带电,只要电压和环境温度符合要求,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如若24小时带电烧坏,可能与电磁阀的动作频率有关,其实室外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F(2008-04-21):
你可以把详细的产品型号给我提供一下,我是ASCO上海的  我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G:
很果断的跟你说,24小时通电绝对没问题,以前工厂里的重要设备也是用这个牌子的,一年半载的如果没有计划或是意外停车都是通电的.都使用了好几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H:
我们的 是国产的都24小时用,都没见几个烧掉,就是烫点而已!

网友I:
我们使用的ASCO电磁阀都是24小时带电,装置连续开车几年都不停,没有人顾虑楼主提到的问题。这是联锁系统起码的要求,电磁阀必须满足。

网友F(2008-05-29):
ASCO最新的低功耗电磁阀,长期使用温升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