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7变频器

楼主(2006-07-16):
各位高手,兄弟请教安川G7变频器开关电源板,集成块U3844旁边有个六脚的铁片集成块,上面写着PA,哪位兄弟知道是什么东东,或者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A(2007-03-17):
同样的问题,我也碰到了,哪位大侠知道啊?谢谢!

网友B(2008-09-22):
就是一个三极管,不过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替,一般都是在旧板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