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C/FB问题

楼主(2006-07-16):
请教:西门子,S7-300.在FC或FB 子程序里,可不可以不声明局部变量,把I,Q,直接写里面。?
   谢谢.

网友A:
可以.但一般不这样做,一般是在FC/FB中定义输入,输出变量,然后在调用时,把I,Q传递给入出口参数变量.

网友B:
当然可以,只是这样做会让做维护的人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