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层货梯的电恼控制

楼主(2006-07-16):
请教“JGC56全数字学习码电脑遥控器”来控制一层货梯的问题?

网友A(2008-10-07):
我有全国最平价的电梯串行通信系统,外呼板功能150元,转换功能板300元(安装在电柜里)轿厢功能板300元,用此串行通信系统随行电缆只用36芯即可。欢迎来电垂询:13360641910  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