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4000 和4520 的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06-07-16):
由于条件限制,不能用外接的开关电源让ADAM 工作,想用太阳能蓄电池供电,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行的通,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做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台湾泓格的产品,没有问题。你需要计算好太阳能电池板的使用面积。

楼主:
天空中的鸟 谢谢你!我们初次用太阳能做,计算太阳能板的面积是根据仪器的用电功率来考虑的吗?是的话,1W要多大面积?问的有点多了,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A:
你好,不客气,面积是根据所带各种仪表的总用电功率来计算的,至于1w要多大面积,取决于你的选择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参数,请参阅电池板的手册,应该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B(2006-09-13):
这样也可以啊。才知道。长见识